[FPGA]
Fpga低温出现故障,部分逻辑出现异常

楼主(2013-08-09):
Fpga在-40度低温出现故障,部分逻辑出现异常,但是接上jtag信号线(下载器都没接上)故障就不出现了,把掉线故障又出现,反复验证了几次,都是这样,搞得我没法调试仿真,故障原因没法查,请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应该是硬件上有引脚没处理好,导致这种情况,-40°的话,你可能是做军工的,但是呢,最好你还是提供型号,电路图,代码给大家看看,

网友B:
工业级芯片?

网友C:
时序的问题
什么级别的芯片?

楼主:
ep2c8q208I8N,以前做过一批产品是没问题的,最近这批就出问题了,有点怀疑是不是芯片质量问题。

网友B:
altera的咋就这么不省心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