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神奇的事情,段式液晶不加电源也能工作

楼主(2013-08-09):
前段时间发帖问四块段式液晶的事,这几天到货了开始测试,偶然发现不加电源和背光,直接数据线和脉冲两根,串口模式,也能工作,太神奇了。。。。
有不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原理?

网友A:
正常现象,IO脚寄生的保护二极管可以对芯片供电,对电源上并的电容充电

网友B:
串口的电足够供给了

网友C:
没啥神奇的,段码LCD 128段,工作电流也是几个uA

网友D:
段码LCD很省电的,你两个手指头去摸一下,有的段就亮了。

网友E:
太正常不过了,芯片端口都可以偷电工作的,只要不是那种超费电的器件,偷的电拖不起。

网友F:
之前做的段式液晶,直接IO都驱动了,不要V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