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xilinx fifo ip核使用

楼主(2013-08-09):
请教大家,
     我使用的是xilinx FIFO ip核,写时钟125MHz,读时钟我做了两个实验,一个是100MHz,一个是150MHz。读使能是直接用read_en <= !empty。使用100MHz读出的数据是正确的、连续的,因为写时钟大于读时钟嘛。也说明了写进去的是正确的。但是使用150MHz读时钟,发现读出的数据是错误的。请问直接将空信号取反给读使能这样的策略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按理说可以的。

网友A:
这么快的速度可能是外部发送到 时候出现问题了。

网友A:
还有就是你的读取时钟跟fifo时钟可能不一致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谢谢!我 用chipscope观测的,可能是时钟有问题。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