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DF文件相关求助。

楼主(2013-08-09):
单位有PDF文档,需要修改急求可以对文档进行修改的软件及版本型号。

网友A:
**版本的福昕,不过版本较早

网友B:
office2013就支持修改编辑pdf文件 啊

网友C:
要看PDF文件的版本格式,若是图形格式(即扫描版),不能编辑,若是文本格式(非扫描版,从WORD转的),可以编辑,你用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另存为DOC格式,在WORD里编揖.然后再打印成PDF格式. 其实在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里就能编辑,只是工具较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PDF文件的版本格式,若是图形格式(即扫描版),不能编辑,若是文本格式(非扫描版,从WORD转的),可以编辑,你 ...

工程还没结束那会儿,单位已经对图纸进行过修改,应该是可以修改的,不过他们都没有原来用的那款软件了,所以现在没法改了。多谢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