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普通I/O口用作时钟输入输出

楼主(2013-08-09):
以前没用过FPGA,最近在用FPGA做数据采集,设计硬件的时候有个疑问,就是ALTERA的FPGA可以用普通I/O作为数据采集时钟的输入或输出脚使用吗,时钟频率为62MHZ,网上查了一下,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行。
比较疑惑,有熟悉FPGA的兄弟可以解答一下吗?

网友A:
是不是做输出比较好啊?也不是很懂,帮你顶下,坐等高手,坐等猴哥了。

网友B:
输出可以,问题不是特别大
输入不太好,时钟的输入从专用的时钟输入IO口进入。

楼主:
谢谢版主,目前受硬件条件限制,似乎只能用普通I/O作62MHZ的时钟输入,不知道这个对数据采集影响有多大,会导致根本不能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目前受硬件条件限制,似乎只能用普通I/O作62MHZ的时钟输入,不知道这个对数据采集影响有多大,会 ...

会有影响,有多大影响不好说,
时钟有抖动,偏移这些
恩,应该能用,62MHZ不是很高的时钟。

网友A:
我也跟着学习了

网友C:
如果62MH是供给PLL用的,建议走专用的时钟输入口,其他的除了一写专用口外,其他的端口都可以做输出输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有影响,有多大影响不好说,
时钟有抖动,偏移这些
恩,应该能用,62MHZ不是很高的时钟。 ...

谢谢版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62MH是供给PLL用的,建议走专用的时钟输入口,其他的除了一写专用口外,其他的端口都可以做输出输入口
...

不是供给PLL用的,只是用作数据采集的同步时钟

网友D:
可以的,要求不是非常严格的话,没多大关系。

网友E:
如果不是很多寄存器要用到这个时钟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