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与AD连接问题

楼主(2013-08-09):
(无正文)

楼主:
h 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578522776.html?quesup2&oldq =1
这是带图的具体地址,上楼图破了。。。
各位知道的请解答一下,我木有赏金,,新人一个

网友A:
可以这样接!
先串行方式送出8位控制字---->延时----->串行方式读入16位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样接!
先串行方式送出8位控制字---->延时----->串行方式读入16位数据, ...

我不太懂,串行不是要通过TXD/RXD吗?这个直接给P1.0,单片机怎么读取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不太懂,串行不是要通过TXD/RXD吗?这个直接给P1.0,单片机怎么读取数据? ...

串行接收是一种传输数据的方式,对应并行,TXD/RXD是串口,概念不要搞混。
串行可以采用移位的方式传输。
如接收一个字节:
int8 ReadByte(void)
{
  配置时序;

  for(i=0;i<7;i++)
        {
                if(“读取的管脚”==1)
                {
                        Dat |= 0x80 ;
                }
                Dat >>= 1 ;
       _nop;_nop;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串行接收是一种传输数据的方式,对应并行,TXD/RXD是串口,概念不要搞混。
串行可以采用移位的方式传输。 ...

int8 ReadByte(void)
{
  配置时序;

  for(i=0;i<7;i++)
        {
                if(“读取的管脚”==1)
                {
                        Dat |= 0x80 ;
                }
                Dat >>= 1 ;
       _nop;_nop;
    return( Dat);
}

不好意思,return()没打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8 ReadByte(void)
{
  配置时序;

配置时序部分是不是只需要AD芯片的时钟与MCU的时钟同步即可?

还有能不能解释一下,串口与串行通信的区别。我在百度上搜,怎么有人说两个是一种概念。

网友A:
引用 楼主:
配置时序部分是不是只需要AD芯片的时钟与MCU的时钟同步即可?

还有能不能解释一下,串口与串行通信的区 ...

1、配置时序部分是根据AD芯片读写时序进行配置,芯片手册上会有时序图的,和MCU时钟没有关系。
2、串口也称串行通信接口(通常指COM接口),是采用串行通信方式的扩展接口;而串行通信是指一种数据传输方式。串行通信数据传输是一位接一位的,对应并行通信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配置时序部分是根据AD芯片读写时序进行配置,芯片手册上会有时序图的,和MCU时钟没有关系。
2、串口也 ...

我能不能理解为:串口式的通信只有固定的方式0~3,发送的数据位数收到串行口方式的限定。
但是,串行通信数据传输,是1对1的,却可以传输任意多少位的数据。

那这样的话串口有什么优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能不能理解为:串口式的通信只有固定的方式0~3,发送的数据位数收到串行口方式的限定。
但是,串行通信 ...

串口优势在于节省数据线宽,方便连接。

楼主应该只是学习了51的串口,建议再补充相关知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int8 ReadByte(void)
{
  配置时序;

客官好眼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优势在于节省数据线宽,方便连接。

楼主应该只是学习了51的串口,建议再补充相关知识!!! ...

恩,只学习了51的串口,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B:
AD是基础,一定得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