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交流耦合!

楼主(2013-08-09):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是看你后级接什么了吧

网友B:
若是不嫌弃信号电压下降 3dB,按3楼,按300Hz

网友C:
若是高通截止频率取150Hz,那么300Hz时响应下降比3db要少一些。

网友B:
差点儿出大事儿了: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看你后级接什么了吧

后级是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