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7做PT100三线制温度采样 遇到蛋疼的问题 求教

楼主(2013-08-09):
如图所示  差分输入正为2.474 差分输入负为2.469.电源为3.3v单端供电。REF接地。
RG为2K,按道理输出应该为5*105=525mV。现在输出电源电压3.3v 板子上有5块这样的电路 都是一样情况。
求教
多谢!

网友A:
不知道AD627的具体性能。
电源是正负电源吗?
在3.3V下,共模输入能否达到2.5V?你检查过数据手册吗?

网友A:
数据手册是共模输入电压要比正电源低1V,那就是3.3V-1V=2.3V了。

楼主:
多谢 受教了 就是共模输入电压过高的问题,我在电阻桥上边 加了10k电阻,把电压分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 受教了 就是共模输入电压过高的问题,我在电阻桥上边 加了10k电阻,把电压分一下

...

你好,上个图给我们看看!看看那个10K的电阻你怎么加的呀!xiex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