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串口上有数据要接收时,程序就hard fault

楼主(2013-08-09):
我两个工程,一个调试串口,另外一个是调试i2c,串口打开了接收中断的话,当串口上有数据要接收时,程序就hard fault,中断产生时,进行任务切换,就挂了,还没有运行到中断服务程序.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VAL_COM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什么情况?

网友A:
帮楼主顶一个   这一块   个人觉得还是钻研技术手册   解决问题   比较快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