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封装问题

楼主(2013-08-09):
在ORCAD中画了一个2812的176管脚的原理图,然后在PCB EDITOR里画了它的QFP封装,也是176管脚的!后来放置元件的时候提示E- (SPMHGE-82): Pin numbers do not match between symbol and component. Run dev_check on device file for more information.
( E- q/ C0 B) z" I, R后来又画了一个BGA179管脚的封装,结果还是出现上面的提示!( x5 A/ F% Z# r9 z) m
我就把原理图改了又改,结果还是一样!什么情况啊……

网友A:
这个都有问题啊  你就画QFP的吧    首先确定你ORCAD中的原理图所有引脚标号不要超过176
封装引脚也要对应的数字标号  就没啥问题啊

网友B:
少管脚的。

网友B:
你更新一下你的symbol看看

网友B:
或者你把封装名字重新改一下试试。

网友C:
这个可能是原理图库的PIN定义可能和PCB的PIN定义不一致。。。。。。

网友D:
是不是中间也有个脚没算,管脚没对应上,对一下就好了?!

网友E:
呵呵,这个显然是显然是原理图库的定义有问题吧……

网友:
木有替换掉的,你都更新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