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3-08-09):
想请教一个问题
两个串口,一个接收数据帧,判断接收完毕后存入SD卡中(不定长),另一个串口接收上位机指令(不定长),读取SD卡中的数据回传给上位机,我现在对两个串口分别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判断一帧数据接收完毕有些疑问,不知道怎么来协调,有没有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A:
串口通信   前段时间   看到北航的一位老师写的书籍   你可以看看

楼主:
能说下书名吗?

网友B:
什么样的方式, 看你的协议咯.
采用中断或者 DMA 方式, 两个串口, 根本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