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关于HT1621里面的问题

楼主(2013-08-09):
HT命令里面有一个叫做BIAS的指令,这个可以设置偏压和公共口,我想问的是:这里的偏压和公共口指的神马意思.....怎么选择...

网友A:
这两个问题请楼主Google一下TN屏和阶梯波驱动,如果找不到资料,请下PIC16F914的数据手册里,关于LCD驱动模块的章节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问题请楼主Google一下TN屏和阶梯波驱动,如果找不到资料,请下PIC16F914的数据手册里,关于LCD驱动模 ...

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