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VCA810级联,输出波形为什么如此不完美

楼主(2013-08-10):
两块VCA810级联,双电源+-5V供电,输入信号为0--10M的20mv正弦波,放大倍数为40db,输出波形为什么如此不完美????请求专家指导

这是我的电路原理图:

这是我焊接的电路,由于条件所限,只能用万能板:

这是示波器的的波形:

这是我频谱分析仪上的频谱,扫描范围为:500k----5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家怎么讲?

网友B:
噪声而已

网友C:
这不挺正常的吗,你看它datasheet里的Figure 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不挺正常的吗,你看它datasheet里的Figure 33。

啊?你的意思实说这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声而已

请问这么不完美的正弦波是正常现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你的意思实说这是正常现象?

我觉得正常。它都做出那样的结果(噪声)。
要不你再进一步量化一下,看看谐波失真,噪声什么的。
反正不会得到干净的波形(对于20mV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正常。它都做出那样的结果(噪声)。
要不你再进一步量化一下,看看谐波失真,噪声什么的。
反正不 ...

你好,我这个两个vca810并联是用做一个0--10M的宽带直流放大器的程控级的(第二级),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得到好的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这个两个vca810并联是用做一个0--10M的宽带直流放大器的程控级的(第二级),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 ...

宽带还直流,听不懂。
波形不好是因为宽带,小信号输入。
并联提高信噪比?

网友D:
正常,用模拟示波器看的话,波形很“粗”;
数字示波器看起来有毛毛糙糙的,不连续,看起来有点“假”。
所以俺是习惯用模拟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E:
恭喜你,完美实现了传说中的噪声

网友F:
楼主很用心啊

如果你把电路做个完整的PCB,然后布局上没有大问题的话,可能这个噪声就小很多的

PS:
你的供电电源上的电容就一个电解?

网友G:
宽带直流放大器么  我们前几天也在做这题  vca810 一直调不好  频率上5M后实在是看不了, 话说你们最后检测波形有效值怎么做的,我们想搭一个检测最大值的电路 但是效果不好,共同讨论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宽带还直流,听不懂。
波形不好是因为宽带,小信号输入。
并联提高信噪比? ...

这可能是这个放大器的特性吧,既能放大直流也能放大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完美实现了传说中的噪声

。。。请问有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很用心啊

如果你把电路做个完整的PCB,然后布局上没有大问题的话,可能这个噪声就小很多的

嗯,我用频谱分析仪看加上小电容好像没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宽带直流放大器么  我们前几天也在做这题  vca810 一直调不好  频率上5M后实在是看不了, 话说你们最后检测 ...

好,加qq吧,275640790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解决的方法吗

噪声来自于何处?

想过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噪声来自于何处?

想过这个问题吗?

嗯,我觉得是加的信号太小,信号的质量不高

网友H:
在电源上加上磁珠消除电源的高频干扰,还有电源的去耦电容 最好一个104一个1u或者10uf,不要小看104啊,就是它才通高频噪声的,还有就是像刚才有人说的,自己画板子布局应该能使噪声小很多,最后要注意你的输入,输入要尽量干净,输入不干净,输出就被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电源上加上磁珠消除电源的高频干扰,还有电源的去耦电容 最好一个104一个1u或者10uf,不要小看104啊,就 ...

嗯嗯,受教,谢谢啦,请问你做过宽带直流放大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设备不错

嘿嘿

网友J:
你电源用的什么?纹波测量一下?

网友K:
带宽增益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电源用的什么?纹波测量一下?

请问电源波纹用什么测量,我用的是那种稳压源

网友J:
引用 楼主:
请问电源波纹用什么测量,我用的是那种稳压源

示波器交流耦合.测量的就是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示波器交流耦合.测量的就是纹波.

好好好,谢谢啦

网友L(2014-06-15):
压控增益放大器(VCA)模块为电压控制运放放大倍数的模块,该模块主要特点:
1、芯片采用TI公司的VCA810设计,VCA810是TI官网上VCA系类使用最广泛的芯片,不管是从系统设计上,还是对噪声的控制上,1片VCA810的性能要优于2片AD603。
2、电压控制端支持滑动变阻器控制和DA输出负电压控制;控制端电压的范围是0到-2V,动态范围从-40dB到40dB。可使用跳线方便的切换。
3、电路板上的滑动变阻器选择质量较好的密封式电阻器,优点是耐用和调节无需螺丝刀,现场手工操作方便且不易出现过度调节而损坏。
4、接口说明:VS+、VS-、GND分别接正电源、负电源和地,IN为信号输入端,OUT为信号输出端。
5、工作电压:典型值为 5V。
6、选择参数严格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设计,在设计时参考了TI官方的DEM板的布局布线,性能指标都非常好。VCA模块的布线和排版经过精心的设计,板子布局美观对称。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5736520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