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多个同序号管脚同用一个EXTI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近来的一个项目,布线时考虑不足,三个按键K1/K2/K3,接到了PC9/PD9/PE9,使用STM32F205VC控制器,使用一个按键的中断一切正常,但不能把三个按键同时接到EXIT9。是不是只能使用一个按键作为中断了,有没有方法三个按键都用中断模式。同一个序号的EXTI有没有复用的方法,请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通过不断扫描   应该就行了

网友B:
不是说不可能, 双边沿检测, 随时保存状态. 还是能实现的
但是软件识别真的很麻烦.
我建议: 改版吧

网友C:
有啊!可以轮寻查询啊!

楼主:
虚心接受airwill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