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梅花安装孔问题

楼主(2013-08-10):
安装孔用自己画的梅花孔,放到PCB上变绿色,勾选允许短路就好了,这样做正确吗?

网友A:
我习惯抢沙发,也行我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期待楼下的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楼主:
画的安装孔规则报警了。。。。。我选了规则中允许短路选项就没报了,允许短路这样做正确吗。。。。。或者有其它解决报警的方法告诉下。

网友B:
你画梅花孔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C:
不好, 会将其他地方的短路检测错误也忽略掉.
可以不去理会它
或者干脆建个元件

网友D:
5楼正解,直接将梅花盘做个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正解,直接将梅花盘做个封装

这个已经是做成封装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 会将其他地方的短路检测错误也忽略掉.
可以不去理会它
或者干脆建个元件 ...

好的,哪只有不理会它了,这以经是封装来的。。。。。。。。。。

网友E:
在封装里把梅花孔的几个焊盘命名为,2,3,4,5,6。。。。。。
然后也在原理图中做个梅花孔的元器件,这样就不会出错了;
如果在规则中设置成允许短路选项,那你其他线路短路就没法检查出来了。

网友F:
直接梅花孔做个器件,
所有的焊盘都标号1
在原理图中再放个端子
那就OK 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直接梅花孔做个器件,
所有的焊盘都标号1
在原理图中再放个端子

在原理图中再放个端子?不太明白!这个安装空,没有任何电器意义,怎么放?随便放吗?

网友F:
就是随便放啊,
有些场合可以接地就接地,要不就悬空
放原理图边角上

网友H:
把网络名称改成一致就可以了

网友G:
哦,明白了!

网友I:
还是不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