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初学,axd出现 Processor ARM7TDMI raised an exception, Cause:Undefined in..

楼主(2013-08-10):
代码才那么一点:

    AREA test,CODE,READONLY
        ENTRY
START
        MOV R0,#1
        ADD R1,R0,#3
END
我设置了断点:

点了一下:

出现:

然后继续点几下就出现了:

怎么回事??
我只想看看R0,和R1的寄存器的而已。。。
想等它调试的时候,一步一步,然后来个返回而已。。。
怎么调到这个不知道什么东东的界面了??

我知道,左边是能看到,寄存器的,但是能不能不让他跳到最后那两个的界面?

还是调试不是按step in的??
应该要设置多几点断点的??
初学,请指教。。。

楼主:
不是吧?!?!??!
新手,都不理下我?!?!?

网友A:
你的代码就两句,剩下的都是未知的东西,cpu会顺序向下读,读到什么都认为是指令,未知的东西一定会有未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代码就两句,剩下的都是未知的东西,cpu会顺序向下读,读到什么都认为是指令,未知的东西一定会有未知 ...

那如果我想当我再按下一步的时候,能不能重返第一个断点那里,而不让CPU顺序跳下去??

网友A:
自己写jm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