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子学》射极跟随器的一部分看不懂,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8-10):
为什么图2.8的电路,输出不能低于-5v?

楼主:
好像是这样:对于输出端的那一部分电路,根据基尔霍夫电路定律,输出小于-5V时,电流是朝三极管那个方向流

网友A:
当BJT完全截止的时候输出也就是-10*1K/(1K+1K)=-5V,这是极限。

网友B:
这本书不好。拉不好灌不好钳位也不好

网友C:
没有看过,,

网友D:
输出为何不可能低于-5V,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

须知管子(BJT或FET)驱动能力远胜电阻。
所以出现了这样的电路:

这是简单的原理电路。
更复杂的电路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BJT完全截止的时候输出也就是-10*1K/(1K+1K)=-5V,这是极限。

不懂啊,这个等式能解释下吗

三极管截止,擦去不看,剩下两支电阻分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懂啊,这个等式能解释下吗

三极管没有电流,就直接可以用分压公式了。如果输入负压再大的话,BJT的BE结将会被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没有电流,就直接可以用分压公式了。如果输入负压再大的话,BJT的BE结将会被击穿。 ...

跟我的分析不一样吗,利用基尔霍夫电路定律(流入某节点电路和等于流出电流和),输出为-5V以下,电流就往三极管内部流动,也就是“BJT的BE结将会被击穿”。
但感觉我这么分析完全是公式化的,没有感觉

网友E:
3楼正确

网友F:
如果驱动几百K的高阻负载就可以满幅输出了

网友G:
仔细想下,是射极电阻与负载分压

网友H:
射极电阻和负载电阻分压的结果。

网友I:
楼上的同志们给出的答案,完全正确。

不过感觉这个例子真心不咋地,如果把发射极1K电阻当负载的话,那不应该直接硬性的把它定为1K,为应该是多态的,而后面的分析也没说出是为什么,讲的有点过于简单,正如楼上所说的,把1K的负载改变一下,-5V就变了。

网友J:
其实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输出是不可能低于-5V的,设计看成一个电流源,-10看成一个电压源,用叠加的方法,输出不可能低于-5V。

网友K:
3楼的答案 简单明了  针对问题 相对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