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大神指教24V转5V电路

楼主(2013-08-10):
刚刚使用了一下LMR14206这款芯片,24V转5V,电路参数完全按照datasheet上给的买的,但是画完电路板回来焊接好使用的时候,听到有兹兹的响声,估计是连接电感的线画的长了细了,然后加粗后声音没有了。后面用SP6201把5V转为3.3供单片机使用,但是单片机的AD数据一直跳动。换其他5V电路就没有问题。选这款芯片就是因为他占地方小,输入端电容小,但是不知道为啥会有这种干扰,导致AD不稳,而且我的OLED显示屏上有乱闪的亮点,小弟在电源芯片的布线方面不是很懂,看到别人的都有很大一块一块的铺铜和很多过孔,求大神指导。

网友A:
LMR14206 可是输出最多只有0.6A,你的负载是不是超过0.6A?

网友B:
这个电路, 布线方面还真的要费点脑筋, 多参考参考人家的 PCB 和官方推荐的布线.
很多 DC/DC 芯片都有布线参考的, 学习学习

网友C:
DCDC芯片    在布线时   有很多需要考虑的问题  楼主   这一块   需要花时间  好好钻研钻研   谢谢了

网友D:
按照楼主的描述的,应该是布线过长,走线内阻增大,消耗的能量多的缘故的

网友D:
输入端加一个大电容的跟小电容的并联的,大电容为47uf 的极性电容,小电容为0.1uf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D:
输出端接一个1uf的跟一个0.1uf的无极性电容后再试试的把

网友D:
还有要增加地线的,采用飞线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