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8255扩展芯片请教,

楼主(2013-08-10):
以前没有仔细看过扩展单片机一类的资料和书籍,想请教一下就是如何单独控制8255芯片的某一个引脚。比如原来B口状态是11111110想改成10111100,单片机可以对某一位单独的控制某一引脚是0或1而不用管其他引脚状态,但8255是把8位一起改变,这就要把上次的状态记住。单片机编程时可以完成这一点,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呢??
比如;CLR P1.0只把1.0清零其他引脚不用理会,用到时再作处理。而8255是B=0XFE,改变端口状态时能只单独改变某一位吗?
还有其他的好的扩展办法吗?(尽量少的引脚数扩展尽量多的IO口)

网友:
这个你看下DS啊。看看能不能单独进行位操作

网友A(2014-04-10):
8255可以对C口进行位操作,通过写命令可以实现,A,B口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