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海拔(4000m以上)对电源有什么影响,急

楼主(2013-08-10):
高海拔(4000m以上)对电源有什么影响,对元器件有什么影响,对汽油机和柴油机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网友A:
1、气体(空气)绝缘强度降低。
2、内部有液体或气体的元件例如电解电容可能泄漏。
3、内燃机不能吸入足够空气,功率降低。油气比不恰当,燃油不能完全燃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气体(空气)绝缘强度降低。
2、内部有液体或气体的元件例如电解电容可能泄漏。
3、内燃机不能吸入足够空 ...

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懂啊?而且我发现你思维缜密,语句严谨,你是怎么学到这个地步的?能不能透露一下你的学习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懂啊?而且我发现你思维缜密,语句严谨,你是怎么学到这个地步的?能不能透露一下你的学 ...

学习方法谈不到,无非是笨鸟先飞。

网友C:
30年的功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什么东西都懂啊?而且我发现你思维缜密,语句严谨,你是怎么学到这个地步的?能不能透露一下你的学 ...

语言不严谨在论坛上会被别人喷:lol

网友E:
涨姿势了

网友F:
人家是论坛的超级大牛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气体(空气)绝缘强度降低。
2、内部有液体或气体的元件例如电解电容可能泄漏。
3、内燃机不能吸入足够空 ...

另外,按照每升高100米气温降低0.6度的估计值计算,4000m高海拔一年大约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零下,所以要注意元器件的低温性能;
要注意采用倾点足够低的柴汽油,防止柴汽油在低温下流动性变差无法使用。发动机的润滑油也是这样。

网友H:
空气稀薄,电器散热问题也会变严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空气稀薄,电器散热问题也会变严重。

散热问题不大,楼上已经说了,每上升100m,气温下降0.6度,4000m也就能下降24度,一年四季基本处于零度甚至是零下,尽管空气稀薄,但空气的流动性不差,所以散热问题比在地面上好解决。

但是机器与外界的温差过大的话,容易引起水蒸气凝结,这到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J:
机器与外界的温差过大的话,容易引起水蒸气凝结---有理 咱们有多时候没考虑到

网友K:
引用 网友A:
1、气体(空气)绝缘强度降低。
2、内部有液体或气体的元件例如电解电容可能泄漏。
3、内燃机不能吸入足够空 ...

牛。
可是我对于第一第二点都不理解;
1.按理说,海拔越高,空气越稀薄,绝缘强度应该更高才是,因为介质浓度变低了。
2.电解电容内部液体泄漏是因为气压差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散热问题不大,楼上已经说了,每上升100m,气温下降0.6度,4000m也就能下降24度,一年四季基本处于零度甚 ...

高原上最容易导致设备故障的是低温和温度剧烈变化。
高原自然环境下更不容易引起水蒸气凝结,因为空气非常干燥,而且设备多少会发热,温度只可能高于环境温度,空气中的水分会首选石头等更冷的自然物凝结。
气压的影响不大,普通的铝电解电容设计成能在相当于两万多米高空的气压下正常工作,胶体电解液的电容则能承受更高的压力差。
我的单反相机在4700米的纳木错整个白天都正常工作,但拍了两张夜景就失灵了,第二天白天自动恢复,很明显是气温变化的影响。

网友M:
英雄所见略同!…(指楼上)

网友N:
绝缘下降,可能发生击穿

网友O:
佩服,佩服!

网友P:
一个海拔的变化,牵扯到的问题还真多

网友Q:
电子元件的好多特性都变了,电解电容的活性降低等等。

网友Q:
引用 网友R:
扯多了
高空比较干燥
防静电倒是问题

静电问题真的严重,在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位

网友S:
普通内燃机的高原反应蛮强烈的,比平原地区的人还不济
老式的汽油机,性能基本靠化油器配合阻风门,利用浮子室,喉管,真空装置和复杂的油路来实现启动、怠速、加速、经济运行等各种工况的空燃比,4000米高空,气压只有平原地区的55%,在汽油的饱和蒸汽压作用下,空燃比几乎成倍加浓,燃料不完全,工作温度和压强都下降,燃油经济性大大地下降。柴油机一直是刚内直喷,情况好些。
现代汽油机普遍为电喷,高原类产品则会加涡轮增压,也会有较大改观。

网友S:
以前考修车师傅,就考化油器的油路,几个量孔,柱塞,泡沫管
现在,一个电子阀全搞定:lol

网友A:
高空气压低。解决低气压对内燃机工作影响问题,主要是二战时航空发动机的发展。P-51开始时没有涡轮增压,性能还不如P-40,装上涡轮增压后,成了二战最优秀的战斗机。

网友S:
是的, 那时的战机差点的在三四千米高度, 好点的五六千米, 最高的也就7000米, 不过7000米的高度, 气压只有海平面的35%, 没有增压器很难想象. 要飞6000米, 没二级增压不行. 后来的涡扇和涡喷, 本身自带十至二十级压气机, 增压比达几十倍. 两三万米高空气压只有0.01MPa, 比较猛

网友S:
以上,是陪儿子看美国国家地理二战启示录偷学来的 :lol 老毛病又犯了,总是注意技术细节和一些数据

网友A:
这些天,天气非常热,想起了二战时美军在佩勒琉岛用飞机制造冰淇淋的逸事。
http://www.afwing.com/intro/f4u/legend/13.htm

网友S:
呵呵,早期的飞机(汽油发动机)越飞越高,经常在高空熄火发生事故,原因是高空的温度太低,油的粘度增加,其中的水分结冰堵塞量孔。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的化油器便被机械式喷射系统取代,说来也简单,由非线性的风路吹一个档板,驱动油针开度,巧妙地实现各种工况下的喷油量

网友S:
手绘一下早期燃油机械喷射器控制图

网友S:
比化油器简单多了. 那玩意儿, 光是油料量孔,空气量孔,节气门螺钉,加速皮碗,就能把IQ不太高的人忽悠傻了,哈哈

网友T:
大婶们的妙论,,令我醍醐灌顶,如梦方醒,,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U:
高手真多呀

网友V:
引用 网友N:
绝缘下降,可能发生击穿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空气容易发生放电击穿,并不是绝缘下降,而是需要增加绝缘间距或者绝缘等级降容使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V:
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空气容易发生放电击穿,并不是绝缘下降,而是需要增加绝缘间距或者绝缘等级降容使用 ...

气压VS放电距离的曲线存在拐点,我原来“更稀薄而干燥的空气更不容易击穿放电。”的认识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正好相反,更稀薄而干燥的空气更不容易击穿放电。

误矣!
击穿电压与气压之间的关系,1889年就已经由实验得出,迄今没有什么改变。
气压很低时,确实击穿电压随气压降低而升高。但那样的低气压只能在真空实验室中得到。
百度一下“帕邢定律”就可以知道。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误矣!
击穿电压与气压之间的关系,1889年就已经由实验得出,迄今没有什么改变。
气压很低时,确实击穿电 ...

我错了,百度了一下,多谢指正,马上就改。

网友W:
高手呀,都是大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