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 请教一下这个i-v转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电阻Rs上的电流转换为R2上的电压,并把电压送到单片机的ad、计算出Rs电流值,公式如下:

请问这个电路里三极管是干嘛的?为什么加这个管子?

网友A:
应该是增大带负载能力的

网友B:
将运放的输出电压转化成在R1和R2上的电流,并保持这两个电阻上的电流基本相等(需使用高β值三极管,否则会引入误差),同时为运放引入合理的负反馈。

网友C(2013-10-04):
我的理解是消除共模电压,因为这是高边电流取样,有很高的电压,实际上你可以在取样电阻二端处样,但这样带有很高的共模电压会淹没微小的差模电压信号。

网友C:
实际上这个电路有很大的问题,负载电源不能高过运放电源,解决方法,运放电源变浮动的,在负载电源接一个稳压管,其二端跟运放电源二端连接,这样差模电压转换在电流就可以了,只要三极管的耐压足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消除共模电压,因为这是高边电流取样,有很高的电压,实际上你可以在取样电阻二端处样,但这样带 ...

运放同相输入端直接接到取样电阻,你如何消除共模电压?

网友C:
可以用上面5#的方案,把运放的共模电平跟信号的共模电平一样就可以了,另一种方案,电阻衷羞到一定程度,再用差动放大器提取出差模信号。

网友C:
示意原理下

网友E:
电路拓扑决定三极管T深度饱和(U-高,U1低,加到三极管发射极),电流(IR2)约=(IR1),运放工作在线性区,U+=U-,(IR1)×R1=I×Rs,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示意原理下

你贴出的电路,运放同相输入端仅比电源正端低0.4V。
我就是想知道,如何“消除共模电压”。

网友C:
输出不是只反映差模信号的,全部共模电压压在CE电压上了

网友C:
在有大的共模电压的小的差模信号怎样取出,我不明白“消除共模电压”意思

网友C:
这个电路的运放必须要用输入输出都要轨到轨的

网友F:
要保证输入电压,在运放的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以内。

网友G:
。因为要实现这个功能。。要么你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