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这个i-v转换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电阻Rs上的电流转换为R2上的电压,并把电压送到单片机的ad、计算出Rs电流值,公式如下:

请问这个电路里三极管是干嘛的?为什么加这个管子?不加它可以吗?

网友A:
为了提供足够多的驱动能力

网友A:
不过这个电路是从 左上的线上取电给三极管
这样对于采样来说不是个好设计

网友B:
帮顶,不甚理解

网友C:
帮顶,不甚理解

图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