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四阶椭圆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2013-08-10):
    我最近做了一个2007年国赛题,题目是程控滤波器,题中要求设计一个50kHz的椭圆低通滤波器,我现在选用的是三电容式椭圆低通滤波器方案,芯片选用的是TI公司的OPA227,具体的电路图和仿真图如下所示

楼主:
波特图仿真几乎完美,现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输入峰峰值1V、频率低于30KH的正弦信号时,波形已经失真,频率过于30KHz时,波形很漂亮,并且滤波效果也很好,请高手指点其中的问题,谢谢

楼主:
这两个图分别是频率为15KHz和40kHz是的波形图

网友A:
在仿真环境里,噪声源什么的都没加,输出的波形要是不“完美”,还怪事了来。。。

各种设计大赛,都是很变味的。小学生和初中生为主体的创新大赛,博士生、甚至是教授看了都有压力,都没有把握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原来是买的研究所或是某些公司无需保密的研究成果而已,参赛者本人其实没干什么事。。。
水太深了,潜规则,无处不在。别太较真了。。。。。

楼主:
或许我还很年轻,其实我感觉没有楼上说的那么残酷啦,现在自己主要不是为了什么名次而去比赛的,只是想通过比赛来真正提高自己

我今天把那个电路焊了一下,实际出来的波形和仿真出奇的相似,我认为还是参数有问题,这个问题让我很纠结,不知为什么在低频时会出现失真,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B:
关注下,等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