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搭吗?

楼主(2013-08-10):
在学校实验室,想搭个实际电路试下,下面这个图的电感怎么取值呢??这个电路能搭吗??
又或者怎么改进呢?? 望指点~~

楼主:
顶,大牛们看见我!~

网友A:
这是线性电源,加电感没什么用吧

网友B:
MCP6002供电电压过高有可能会烧芯片。

网友C:
我看到MCP6002 输入接反了吧?

网友C:
你是要输出5V的吧?

网友D:
应该是抗高频干扰!

网友E:
不能搭
换PMOS吧。反馈部分参考下“TL431纹波检测型BUC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要输出5V的吧?

是的!!

网友F:
提示:高端驱动 21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搭
换PMOS吧。反馈部分参考下“TL431纹波检测型BUCK”

这是电路图本意是开关电源降压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电路图本意是开关电源降压的吗??

好吧,你赢了,
你自己搞的电路,我怎么知道本意是干嘛: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线性电源,加电感没什么用吧

这电路图不是开关电源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吧,你赢了,
你自己搞的电路,我怎么知道本意是干嘛

我是按开关电源弄的,但是不确定。。。。。。谢谢大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按开关电源弄的,但是不确定。。。。。。谢谢大牛!~

BUCK电感要续流,你的有嘛?
你的NMOS能驱动吗?
你的反馈逻辑对吗?
这样可以振吗?
谷哥或度娘一下,“基于TL431的纹波检测型BUCK”把这个搞懂了,再用分立件搭BUCK
如果以前没有搞过,不建议你搞分立件的,还是玩I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BUCK电感要续流,你的有嘛?
你的NMOS能驱动吗?
你的反馈逻辑对吗?

谢谢指导!~:hug:

网友G:
这个怎么看都像是一个LDO的电路,MCP6002用作比较器,参考电压2.5V,电感和电容做滤波用。电阻分压作为输出电压的反馈。应该是可以搭出来的

网友H:
貌似是5V的输出电路,电感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貌似是5V的输出电路,电感是干什么用的???

本来有个续流二极管,忘记接了!~输入12V,输出5V,反馈接线反了MOS管也选错了,还有哪个地方错误,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