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串口读取数据为什么读不到啊?

楼主(2013-08-10):
请问高手,我在用arm给单片机发送指令,单片机接收到之后会发送一个应答字符,但是为什么单片机接收到指令,也执行了指令,为什么arm没有读到东西呢,我用串口助手试了,可以接收到,arm这边是这样写的。
char r_num;
char buff[12]="0";
r_num=read(fd,buff,12);
if(r_num>0){
    printf("%d\n",r_num);
   printf("%s\n",buff);}

网友A:
if(r_num>0){
    printf("%d\n",r_num);
   printf("%s\n",buff);}
r_num没有重新赋值呢。
如果代码OK还是没有数据,建议看下ARM硬件串口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