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uf 电容的选择

楼主(2013-08-10):
我看见有的地方是用瓷片的,有的地方有钽电容。

有什么区别的?那个价格便宜。同样耐压15v????

网友A:
瓷片便宜

网友B:
如果没有对时间、温度等稳定可靠性要求,瓷片电容就足够了,瓷片肯定便宜些。

网友C:
还有钽电解失效时候可能要燃烧,有的地方安规通不过,选择是综合权衡的结果。

网友D:
瓷片电容有10uf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瓷片电容有10uf的吗?

有,0603封装的都有。

网友E:
电容要好好系统看看

网友F(2013-11-22):
引用 网友C:
有,0603封装的都有。

0603有10uf的?哪儿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容要好好系统看看

电容要看一个月。

网友C:
引用 网友F:
0603有10uf的?哪儿出的?

我用过太阳诱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