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求助开发板怎么选

楼主(2013-08-10):
问个问题:我查资料,发现Xilinx的V5-xc5vlx85T,做项目正好。
可是没有85T的开发板啊?能用V5-50T的代替吗?
另外,需要fpga输入20个信号,控制180个信号,开发板用户接口不够怎么办??
谢谢

楼主:
难道这里除了新人,就是牛人??

网友A:
1,初期一些验证可以的。
2,IO demo不够的话,只能自己做板了,或看看要做的内容分成两个或多个相互独立的模块,然后分别验证。

楼主:
明白一点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