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时序] DSP240 高温重启

楼主(2013-08-10):
TI工业级芯片240,晶振10MHz,主频20MHz,外扩程序和数据存储器,在常温下程序运行正常,环境温度到60度时就会出现反复重启,把温度降低后又运行正常,测试晶振没有问题,把主频降到10MHz运行也不会有问题,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去定位问题在什么地方,是DSP本身还是数据存储器或是程序存储器,采用什么好的方法去测试定位?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是工业级的应该不会出现在60度问题很多吧
首先问题应该确定是哪儿出的  一直重启可以首先考虑晶振问题   如果是无源的  可以换为有源晶振看看
其次不要使用外扩存储器   直接用内部的先测试一下

楼主:
是有源晶振,就是存储器都是外扩的,另外一块板子全是军温级的也出同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有源晶振,就是存储器都是外扩的,另外一块板子全是军温级的也出同样的问题! ...

这样一对比  我觉得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吧   一直重启  不知道看门狗等是否处理得当
有可能反复重启就会引起温度急升
还有考虑所接的外设有没有过度的灌电流和输出电流

网友B:
环境温度到60度时就会出现反复重启,看来芯片本身发热也很大, 芯片内基的温度估计已超出极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一对比  我觉得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吧   一直重启  不知道看门狗等是否处理得当
有可能反复重启就会引 ...

看门狗是禁止了的: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环境温度到60度时就会出现反复重启,看来芯片本身发热也很大, 芯片内基的温度估计已超出极限了吧 ...

可是买的军温级的芯片也是这种情况:dizzy:

网友B:
外扩程序和数据存储器,  会不会是这些外围器件吃不消了呢?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说  需要慢慢查

网友C:
如果你确实测到芯片只有60度的话(不是环境温度60度),基本可以排除温度的原因,外围芯片的问题一般是死机而非重启,建议你直接用示波器观察电源和reset引脚上是否有毛刺等不正常信号。

还有,你反复重启的时间间隔是多久,把主频降到10MHz运行也不会有问题,这句话很具有迷惑性,一般跟频率有关的往往是干扰问题,但是20M和10M在干扰上实际并没有什么区别,这点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扩程序和数据存储器,  会不会是这些外围器件吃不消了呢?

有可能,可是怎么去验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实测到芯片只有60度的话(不是环境温度60度),基本可以排除温度的原因,外围芯片的问题一般是死机 ...

也是,是芯片温度到60度,我们也认为不太可能是温度影响CPU本身,电源和复位都监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说  需要慢慢查

时间周期还比较紧:L

网友D:
这个芯片停产了!
f2812 50Mhz 125度 正常工作!

网友E(2015-12-21):
遇到同样问题,楼主解决了么?怎么解决的?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