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08-10):
用LM386做音频放大,发现它的输出幅度到1.4V左右(6V电源)就没办法再往上升了。如果继续调高输入幅度或在放大倍数的话,它的波形就慢慢失真、、、、、

楼主:
放大倍数是按照200DB接的

网友A:
我的天
这片子开环增益也做不到200DB呀

网友A:
1.4V输出已经和规格书中的参数吻合了。

网友B:
输出加图腾柱 加电容滤除直流  增大功率  最好上图吧

楼主:
我把VCC加大,发现它在不失真的前提下,最多把输出抬高到1\3VCC,于是我继续2的给他加到接近极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