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捕获问题 大大们看下

楼主(2013-08-10):
运行程序后 new和old都有值可是相减后T值总是0为什么啊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LCD.h"
unsigned int old=0,new=0,T,zhuangsu;
unsigned char overflow;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1DIR|=BIT6;
          P1SEL|=BIT2;//P1.2->捕获输入
          P1OUT&=~BIT6;//关闭LED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BC1_1MHZ;
          Port_init();
                                      //delay_ms(100);
                                      LCD_init();
                                      LCD_clear();
          CCTL1=CM_1+SCS+CCIS_0+CAP+CCIE;//上升沿+同步+CCI0A(p1.2)+捕获功能+捕获中断
          TACTL=TASSEL_2+MC_2+TAIE+TACLR;
          _EINT();
          while(1){_BIS_SR(GIE);
          xianshi();
          }
}
void xianshi(void)
{

             T=2*T/1000000;
             zhuangsu=60/T;
        LCD_write_str(0,0,"zhuangsu:");
                                                                LCD_write_char(0,1,num_char_table[zhuangsu/10000]);
                                                                LCD_write_char(1,1,num_char_table[zhuangsu%10000/1000]);
                                        //LCD_write_char(3,1,'.');
                                                                LCD_write_char(2,1,num_char_table[zhuangsu%1000/100]);
                                                        LCD_write_char(3,1,num_char_table[zhuangsu%100/10]);
                                                LCD_write_char(4,1,num_char_table[zhuangsu%10]);
                                                                 //LCD_write_char(4,1,num_char_table[0]);
                                                                  LCD_write_str(5,1,"zhuang/min");
}
#pragma vector=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switch(TAIV)
  {
    case 2:
      if(CCTL1&CM_1)
      {

        new=TAR;
        T=new-old;
        overflow=0;
      }
      old=new;
      P1OUT^=BIT6;
      break;
    case 10:
      overfl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网友A:
又是一大段程序啊

网友A:
new和old都有值可是相减后T值总是0,说明两次捕获的值相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w和old都有值可是相减后T值总是0,说明两次捕获的值相等啊

我把程序改成T=new new有值可是T还是0 why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程序改成T=new new有值可是T还是0 why啊

我不知道啊,你在这里设置好断点,看看它运算的过程

网友B:
上升沿捕获。

网友B:
然后改为下降沿捕获的。

网友B:
最好再上升沿的时候吧计数器清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然后改为下降沿捕获的。

我是想测一个脉冲周期(高电平+低电平)得时间不用一定改成下降沿捕获吧

网友C:
用定时器测量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定时器测量的么?

是得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我真是脑残了啊 T=T*2/1000000; 这个必须是0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问题了 我真是脑残了啊 T=T*2/1000000; 这个必须是0啊

;P
问题解决了就好:handshake
多多交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测一个脉冲周期(高电平+低电平)得时间不用一定改成下降沿捕获吧 ...

建议你使用stm32,测量更方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测一个脉冲周期(高电平+低电平)得时间不用一定改成下降沿捕获吧 ...

至于430的这个功能我还真不知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使用stm32,测量更方便的。

额 没有那个资源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没有那个资源额

以前用过stm32的,这个msp430的资源还真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