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我做的平板电脑,WIFI待机再开机偶尔会出现没有信号

楼主(2013-08-10):
我做的平板电脑,WIFI待机再开机偶尔会出现没有信号的情况,没有信号以后要再关闭WIFI然后再开启才能收到WIFI信号。WIFI模块使用RTL8188EUS,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是WIFI模块接触或者驱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WIFI模块接触或者驱动的问题

如果是WIFI模块接触问题的话待机或者开机都不会打开WIFI的吧,针对第二点驱动问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WIFI模块接触问题的话待机或者开机都不会打开WIFI的吧,针对第二点驱动问题是什么原因。 ...

驱动程序不够完善或完美,有bug
你找个最新的驱动程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程序不够完善或完美,有bug
你找个最新的驱动程序试试

恩,试过了没什么效果,应该是硬件问题,其他板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试过了没什么效果,应该是硬件问题,其他板都没这个问题。

那就只能是硬件问题了,你看看有关的电路时候接触良好,电容是否有失效的

网友B:
我买的平板,已经设置了休眠时,永远不关闭WIFI,结果还是关闭WIFI。只要放那待机(屏幕也自动关闭)一段时间,你再拿起来用,是没连上网络的,过会儿才连上。
我买的手机,有时就连不上WIFI,明明电脑都还连着的。手机就是连不上了。必须重启下WIFI路由器,手机才连接上。

说是小问题也确实是,但从严谨的角度来考究,这都是垃圾产品!!!无奈,用户离开发者距离太过遥远,作为开发者更是尽情忽略这些尚可忍耐的缺陷,久而久之,低劣,垃圾,山寨货 就是你的产品的最佳荣誉称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平板,已经设置了休眠时,永远不关闭WIFI,结果还是关闭WIFI。只要放那待机(屏幕也自动关闭)一段时 ...

严重支持,现在把产品做到完美的人很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