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我做的平板电脑会出现白屏。。

楼主(2013-08-10):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不足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屏啊?白屏,是否是背光电压OK而没有数据。建议检测下背光电路。

网友C:
电压低 启动不了,
1 你的电量检测不准
2 你的启动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不足

如果是电压不足的话,我量了背光和LCD输入电压各项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什么屏啊?白屏,是否是背光电压OK而没有数据。建议检测下背光电路。 ...

我量了背光电压,只降了0.5V左右,电池现在充满了,到时候放完电再检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低 启动不了,
1 你的电量检测不准
2 你的启动电流过大,

版主讲的很简练,针对第一点要让软件的配合调试下,第二点启动电流过大我不是很理解哦。

网友D:
由于电池有内阻,瞬间启动电流过大,瞬间电压就掉下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讲的很简练,针对第一点要让软件的配合调试下,第二点启动电流过大我不是很理解哦。 ...

一般开机时,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开机时,往往需要一个较大的电流

了解了,现在发现不是软件问题,我换了一台平板就没有出现白屏,硬件还需要再看一下,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电池有内阻,瞬间启动电流过大,瞬间电压就掉下去了

恩,现在发现不是那个问题了,换了一台试了一下没有出现白屏,应该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