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问谁有DC—DC升降压电源输入输出计算公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08-12):
理想状态下 降压  VO = vin*D   升压VO = VIN/(1-D)   升降压VO=VIN*D/(1-D) 在不计算二极管损耗及电容的滤波造成的压降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想状态下 降压  VO = vin*D   升压VO = VIN/(1-D)   升降压VO=VIN*D/(1-D) 在不计算二极管损耗及电容的滤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