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24的运用,,急求教!!!谢谢啦

楼主(2013-08-10):
@maychang
     图片中都是两个加法器,因为是单电源供电,所以正向输入段不能直接接地,用电源的一半儿分压输入.我想问问第二个加法器中的电容是什么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将图1出来的三角波Uo1接入到图2中,三角波就会消失,而且图2的Ui2也出不来。。急急急!!
我用的是lm324

楼主:
      前面的三角波不会消失了..又有新问题了,低频信号源也就是用信号发生器的那个地、示波器测波形的那个地和电路板上的地这三个地该怎么处理???为什么三个地连到一起所有的波形都没有了,就跟接地了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的三角波不会消失了..又有新问题了,低频信号源也就是用信号发生器的那个地、示波器测波形的那个 ...

电源和地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和地接反了?

这些问题在另一个贴里差不多解决了  我又问了一遍  嘿嘿  分给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些问题在另一个贴里差不多解决了  我又问了一遍  嘿嘿  分给你了 ...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