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AD同步规则注入BUG!

楼主(2013-08-10):
配置:AD1.AD2开启同步规则注入模式
规则组:AD1 扫描通道10,AD2扫描通道11  只有一组
注入组:AD1 扫描通道12*2  AD2扫描通道6*2  即注入组扫描2个通道
都使能软件触发,只触发AD1.规组开了DMA通道。
现象:
触发规则组时,注入组一定没有执行的情况下,规则组扫描完,EOC标准并未置位,但AD数据均采到。
触发注入组时,规则组一定没有执行的情况下,注入组扫描完,JEOC,EOC标志同时置位了
问题:
为什么规则组结束的EOC标志不正常呢。

楼主:
会不会是DMA数据读走,EOC自动清掉了?

楼主:
但是注入组转换完,JEOC,EOC同时置起来了,又没办法解释

楼主:
用独立模式,单通道连续扫描,DMA结束标志收到后。EOC标志位始终存在。
双ADC模式下:
   规则通道ADC2有EOC标志,但置位后很快自动清除了,每次都能抓到EOC标志。
   注入通道结束后,JEOC,EOC同时被置位,但EOC标志很快都自动清除,无论ADC1还是ADC2.

楼主:
上一步测试步骤错误。
连续转换触发DMA后,ADC还在转换。所以EOC一直存在。
现在扫描不连续触发DMA,EOC不会置位。也就是DMA取数后自动清EOC。
双ADC模式下ADC2的EOC置位,因为DMA取的是ADC1_DR。
还剩下规则通道完毕业为什么EOC也会置位后自动清除没办法测试到。
猜测可能是注入开始后,无论规则有无转换,强制结束标志。不知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