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ucosII临界代码关中断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0):
我在keil上有jlink调试时,快速运行时始终跳不过这两个函数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单步运行时又正常,请教高手们指点。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经过测试,同一个程序在ADS上调试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B:
快速运行时始终跳不过这两个函数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

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速运行时始终跳不过这两个函数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

不明白这话什么意思?  ...

就是程序PC不见了

楼主:
原来是MMU的问题

网友B:
MMU 应该引起异常, 难道调试器能够屏蔽 MMU 异常吗? 有点奇怪

网友C(2013-09-23):
打断点,以全速运行为准,仿真器的单步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效的,比如触发pen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