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sp430F5438A采集交流信号

楼主(2013-08-10):
使用msp430F5438A采集交流信号,使用自带的ADC12可以采集吗?如果可以,应该怎样配置呢?本人是菜鸟级别,没采集过交流信号,所以不知道这个交流信号的采集的方式,求指点,谢谢!

网友A:
不能。自带的ADC12不能直接采集负电压。
交流信号要经过调理后才行采集

网友B:
要将交流信号,适当地放大(包括缩小),比如说AD的VERF是3.3V,那就把交流信号放大到-1.6V到+1.6V范围。然后将交流信号整个波形太高到1.65V,这样交流就变成直流。最后经过一级滤波。
滤波后送AD端口。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呢,看使用手册,写的是可以直接采集负信号,但是不知道怎么采集的,芯片能不能直接自己区分正负信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呢,看使用手册,写的是可以直接采集负信号,但是不知道怎么采集的,芯片能不能直接自己区分正负信号 ...

不能自己区分正负信号,你看一下信号调理的资料

网友C:
交流信号是不可以用单片机自带的AD模块来采集的

网友D(2013-12-15):
我也要采集交流信号了,楼主分享下经验。

网友E:
需要将该交流信号的整体的抬升到正的信号的,然后就再分压的就可以的

网友E:
就是按照一定的比例的分压到单片机的ADC可以采集到的范围内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