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数据类型转换问题

楼主(2013-08-10):
    请问如何如何将stm32的数据类型,u16类型的数据转换成字符串型的呢?可以的话举例说明下,谢谢

网友A:
呵呵,抢个沙发……
楼主是想在液晶或串口上把16位数据显示出来吗? 可以先把每位分离出来然后每位加'0'或加48(0x30)即可,不知道能否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B:
*itoa
这个函数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C:
可以用spritf

网友D:
/*==================================================================
=函数名称:void ChangeNumToBCD(u32 Num,u8 DispSize,u8* BCDSave)
=
=传入参数:
=
=传出参数:各位在低位,高位在高位
=
=函数说明:
=
===================================================================*/
void ChangeNumToBCD(u32 Num,u8 DispSize,u8* BCDSave)
{
        u8 temp;
        for(temp =0;temp <DispSize;temp++)
        {
                BCDSave[temp]= Num%10;                        //现存个位
                Num = Num/10;
                if(Num ==0)
                break;
        }
}

网友D:
刚刚那个是我之前写过的转换程序,如果要转换成字符串的话,for函数外加BCDSave[temp]='\0';希望能帮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