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求教一个RC测温问题

楼主(2013-08-10):
     当没有串上R2, 设置P5.1为电平把C9放电,然后再把P5.1口设置为输入模式后,P5.1马上检测到高电平.(没有开启上拉电阻)
   但当串上R2电阻后,依上述步骤设置IO口,就可以检测到c9的充电时间。
求高手分析,,,,

网友A:
R2是限流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是限流电阻吧?

但是原理怎样。。

网友B:
P5.1应该是放电和输入检测的

网友C:
R2是基准电阻,NTC阻值与之比较,测得NTC电阻的变化,然后计算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5.1应该是放电和输入检测的

是的,但是不明白为什么加了R2电阻之后就能检测到电容的充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