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一下这个简单电路???

楼主(2013-08-10):
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简单电路,不胜感激

楼主:
C1,C2,R1,R2,R3,R4,Q1,Q2,组成10Hz的震荡电路,请问是怎么震荡的?C2是自举电容又怎么解释呢?

网友A:
不懂模电,帮顶

网友B:
一开始,C2两端电压为0,相当于短路,此时Q1、Q2不通,Q3、Q4通,T1流过电流,C2慢慢累积电荷,C2相当于断开,Q1基极电位等于R1、R2分压,Q1导通、q2也导通,Q3、Q4断开,T1能量通过变压器传递到副边。大概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模电,帮顶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C2两端电压为0,相当于短路,此时Q1、Q2不通,Q3、Q4通,T1流过电流,C2慢慢累积电荷,C2相当于断开 ...

谢谢。

网友C:
R1 和 R2 上、下偏置电阻,为 Q1 提供合适的工作点。

R3 为 Q1 负反馈电阻,用于稳定工作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为了停止 Q1 导通时过大的电流流过 Q2 的发射结,烧坏 Q2。

R4 为 Q2 的集电极负载电阻。

R5 和 R6 组成分压电路,为 Q4 提供合适的工作点。

Q1 和 Q2 及其外围电路组成一个阻容振荡器,C2 是正反馈电容。

Q3 及其外围电路组成射极跟随器,提供电流放大及功率放大功能,如果没有它(基极和发射极短路),则过重的负载将导致振荡电路停振。

Q4 和升压变压器组成一个甲类放大器,放大振荡电路输出的正弦波。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Q1 和 Q2 组成信号发生器,Q3 和 Q4 是功率放大级,Q3 也称为推动级。

起振过程比较简单,上电后,R1 和 R2 组成分压电路电路,使 Q1 导通,其集电极电流使 Q2 也开始导通,集电极电位降低,由于 C2 的存在,Q1 的集电极电流随着 Q2 导通程度的增加而使 Q1 的基极电流增加,路径为:

R3 -> Q1 发射极 -> Q1 基极 -> C2 -> Q2 集电极 -> Q2 发射极

这个正反馈过程不可能无限制进行下去,到 Q2 达到饱合状态时将停止。

同时,这一股电流也是 C2 的充电电流,在 C2 两端建立起左+右负的电压,此电压逐渐升高,在 Q2 饱合的时刻也达到最大值。此后,充电电流开始下降。

随着 C2 充电电流的下降,Q1 的基极电流将减少,这又引发另外一次的正反馈过程。此后,随着 Q1 基极电流减少 -> Q1 集电极电流也将下降 -> Q2 基极电流下降 -> Q2 集电极电流下降 -> Q2 集电极电位上升。

Q2 集电极电位的抬升,经 C2 耦合,使 Q1 基极电位也升高,加剧了 Q1 的“不导通”,最终使 Q1、Q2 进入截止状态。

截止状态也是不能持续的,随着 C2 放电的终结,Q1 又开始导通,引发下一个轮回。

最后,最简单的一个元件是 C1,是电源的滤波电路,起到降低电源动态内阻的作用。

楼主:
另外一名工程师帮我分析的如下,欢迎大家拍砖:
开始的时候C2电荷为0,然后通过电源通过R1R2进行分压,于是Q1就从截止开始流过一电流ic1,然后到Q2的基极,于是Q2的基极流过Hfe*ic1的电流,然后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将Q1的基极电位拉到0,Q2饱和导通,C2开始充电,Q1的基极电位开始升高,流过Q1的电流开始减小,当Q2的电流小于Hfe*ic时,又是正反馈作用,立马将Q1截止,于是Q2也截止,此时Q3开始导通,Q4导通变压器开始能量传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 和 R2 上、下偏置电阻,为 Q1 提供合适的工作点。

R3 为 Q1 负反馈电阻,用于稳定工作点,从另外一个角 ...

专业,谢谢!

网友D:
震蛋是由于放大器存在正反馈!在这个图里,C2横跨输出与输入,可以推测,它就是反馈通路。这个电路的关键是变压器,这种变压器自己做不好,因绝缘要求很高,初次级匝数比也很高

网友E: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F:
这电路也设计的太复杂了

网友G:
震荡频率是1/ [(1.8k+1.8k)*4.7u*5]约12Hz

网友H:
毕业几年,高频电子线路快忘光了。
好好学习~~

网友I:
忘光了,你们分析的我看就难看懂了

网友J:
自谐振荡!…自举…属张冠李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也设计的太复杂了

为什么这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震荡频率是1/ [(1.8k+1.8k)*4.7u*5]约12Hz

能解释下为什么这么计算吗

网友K:
R1 和 R2 上、下偏置电阻,为 Q1 提供合适的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