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TIM3死活都输出不了PWM波

楼主(2013-08-10):
这是我对TIM3输出PWM波的初始化:
//设置TIM3
        TIM3_PSCR = 0x01 ;
        TIM3_ARRH = 0x17 ;
        TIM3_ARRL = 0x6F ; //6000*1us = 1ms

        //设置CH2输出PWN ,手动接线到SWIM上 ,让SWIM控制PD0的输出 . TIM1_CH2 --->PC2
        TIM3_CCR2H = 0x09 ;
        TIM3_CCR2L = 0x60 ;         //40%的占空比

        TIM3_CCMR2 |= 0x70 ;         //设置为PWM输出模式一
        TIM3_CCMR2_OC2PE = 1 ; // 开启预装载

        TIM2_CCER1_CC2E = 1 ;         // 开启输出比较
        TIM2_CCER1_CC2P = 0 ;         //OC2通道高电平有效

        //TIM3_CR1_DIR = 0 ;                 //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3_CR1_CEN = 1 ;                 //允许计数

按着类似的设置TIM1、TIM2都能输出PWM,但TIM3就不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没有设置。 PD口都有初始化为推挽输出的。

网友A:
void Init_CLK(void)
{
    CLK_CKDIVR_HSIDIV=0x00;//振荡器1分频
    CLK_CKDIVR_CPUDIV=0x00;//CPU 1分频,16M
//    CLK_ECKR_HSEEN=1;      //自动切换为外部晶振
//    CLK_SWCR_SWEN=1;
//    CLK_SWR=0xB4;
}

void Init_GPIO(void)
{
    PD_DDR_DDR0=1;
    PD_CR1_C10=1;
    PD_CR2_C20=1;
}

void Init_Timer3_PWM(void)
{
    TIM3_CCMR2=0x68;        //PWM模式1 TIMx_CNT<TIMx_CCR1为有效电平,开启预装载寄存器,TIM3-CH2配置为输出
    TIM3_CCER1=0x31;        //CC2配置为输出
    TIM3_ARRH=0x01;         //配置PWM分辨率为10位,ARR=0x1A5
    TIM3_ARRL=0xA5;         //PWM频率=16M/0x01A5=38KHz
    TIM3_CCR2H=1;           //占空比0x01A5*0.75=0x013B  75%占空比
    TIM3_CCR2L=0x3B;
    TIM3_CR1=0x81;          //计数器使能,开始计数
}

void Init_Process(void)
{
    Init_GPIO();
    Init_CLK();
    Init_Timer3_PWM();
}

void main(void)
{
    Init_Process();
    while(1)
    {

    }
}

楼主:
哈哈,我发现自己大头虾了~~  TIM3 写成TIM2 了

网友B:
嗯,是呀,不可能不好使的,lz找到问题就好

网友C:
问题解决就好   代码   我也读了一下   呵呵

网友C:
写程序   一定不能粗心   我是这样理解的

楼主:
谢谢,各位啊~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发帖,想不到这么快就有人回我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