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3组IO要扩展到120个,没思路

楼主(2013-08-10):
各位电工们, 目前有个项目使用51单片机3组io想实现控制120个IO扩展控制,目前有想用165和575但是不怎么怎么连接实现,哪位朋友有实现方法可否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A:
I2C IO扩展芯片

网友B:
首先问问楼主是用来做工业控制还是消费电子,是几个产品还是成千上万的量产产品?串并转换,速度要慢一些,可以实现;I2C串口扩展芯片,不是每家都有,采购不便。

如果不存在成本压力,直接用串口连一堆单片机来做如何?

网友A:
TI、MAXIM、ON、MICROCHIP、NXP、CYPRESS、SEMTECH、RENESAS、TOSHIBA...这么多厂家出I2C扩展芯片,还不够你买吗?

网友C:
用573吧,我这两天也愁呢。刚刚找到方法。两片573控制其他573和245的选通,这样就可以用10多根IO口最多扩展128个IO口了

网友B:
如果没有成本压力,这些I2C芯片还需要去买,还需要去看资料,用10个单片机,属于已有的资源,你说哪个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成本压力,这些I2C芯片还需要去买,还需要去看资料,用10个单片机,属于已有的资源,你说哪个方便 ...

他这个肯定有成本压力,不然也不会扩展这么多口了,现在100多管脚的单片机又不是没有,直接弄一片100多管脚的单片机不就好了,或者用FPGA来做,更爽了。

网友B:
不见得,你见过多少有成本压力的应用需要这么多IO的?我估计多半是工控。

cpld可以

网友A:
吐血
不是没有成本压力就可以随意浪费成本的
这种做法也太不敬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吐血
不是没有成本压力就可以随意浪费成本的
这种做法也太不敬业了!

以最简单的方式满足客户需要,技术不能解决一切问题,这个叫方法。如果楼主不会CPLD,花一个月去学,用几个单片机,1天时间搞定,一个月以后说不定订单都没有了。

另外10片51,只要不到100块钱,楼主今天发呆的工资起码要管200吧(参考农民工标准执行),这个计入成本不????

网友A:
这确定是方法,但不是做产品的好方法。
做产品不光是能做出就完了,还要能卖能赚钱。
光是要求能做出来太简单了,你什么都不用学不用懂,淘钱就行了,不用一天就可以搞定。
今天花200块发呆,明天能做出来20块成本的产品,总比你现在就花100块成本来做一个只需20成本的产品好吧。

网友E:
输入HC165,输出HC59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确定是方法,但不是做产品的好方法。
做产品不光是能做出就完了,还要能卖能赚钱。
光是要求能做出来太简 ...

那要看用户需要买几个了,只买一个你也花几天时间给他想?

网友F:
I2C IO扩展芯片 也是要成本的。
我淘宝上看了一下,扩展8位就要2块钱。像LZ这样的要15组,也就是要30块左右。
30块可以买2块100pin的CM3芯片了。
引用 网友G:
| 显示全部楼层
不如用高端IC来的方便

网友H:
STM不是新推出了STM32F030的一款只要0.32美元是高性价比芯片吗?
用多引脚的STM32应该比用别的芯片扩展IO划算多了。
又能节省PCB板空间

网友I:
我用51扩过200个IO,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J:
用74ls373就可以了。3组IO,用两组的16个pin接到373的en脚, 剩下一组接373的8个Data input。 这样一共可以扩展16*8=128个输出。
一个373要0.6到1元。需要16个373.大概15块钱。
用轮询方式输出即可。如果有输入,也只能用类似的方法(用74ls245)查询输入信号。

网友K:
74HC165用做并入串出,做键盘读取,不够的话,再级联。74HC575做串入并出,做点阵显示或者多路组合逻辑控制。不够的话,再级联。具体方案大把。要是会CPLD就好了,现在便宜的CPLD也有你需要的那么多脚位。。。

网友L:
IO资源少,可以考虑用IIC扩展,8个16IO的IC,两个IO口模拟IIC就可以达到128个,好的方面是它们可以随意配置输入输出
从成本上讲还是逻辑IC有优势点吧

网友E:
LZ说的是只用3个IO,提倡HC373的怎么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E:
LZ说的是只用3个IO,提倡HC373的怎么做?

楼主说的好像是3组IO,不是3个IO。
如果是3个IO,那就只能找I2C接口芯片扩展了,或CPLD,单片机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楼主说的好像是3组IO,不是3个IO。
如果是3个IO,那就只能找I2C接口芯片扩展了,或CPLD,单片机什么的都可 ...

不好意思,我确实看错了,以为是3个IO,原来是3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