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耳机的阻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8-11):
如题,首先声明,不要给我粘贴百度百科上的答案,我看过了,觉得太不专业了。到这里来问还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专业可靠的回答。
如百科所言,耳机在低频时阻抗变大,而其开头便声明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耳机阻抗是指的交流阻抗。而耳机内部为一线圈,所以其应呈感性,既然如此,阻抗应该是低频时更低才对,因此,我看出这个词条做得不专业,已经提出质疑。
况且,一副耳机的阻抗在说明书上标为定值,则说明其是指在某一特定频率下的值,而这个特定频率是多少,耳机说明书并未给出。如我们使用磁珠,人家都会有这样的标识100ohm@100MHz,这才是科学的标注方法。

网友A:
度娘跟二姨比就是个业余爱好者罢了,第一个确实是度娘错了,低频时阻抗降低,但是极高频率时,考虑分布参数,阻抗也会降低的。

第二个问题,因为音频系统已经成熟了很多年了,所以大家都约定俗成了,就不标记了,我记得测试频点是1kHz

网友B:
不出什么意外,应该是指@1000Hz电压值与电流值之比。但不排除专业分类产品规范规定在1kHz附近的800或1200的可能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耳机的阻抗不应该在低频时变大,而不是“耳机的阻抗是什么意思”,文中也不能“如题”。

纸盆动圈式扬声器确实阻抗存在一个最小值,频率增加或减少阻抗都变大。频率升高阻抗变大是因为动圈的电感成份,频率降低阻抗变大是因为逐渐接近机械谐振频率。纸盆动圈式扬声器标注的阻抗就是此最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耳机的阻抗不应该在低频时变大,而不是“耳机的阻抗是什么意思”,文中也不能“如题”。

纸盆 ...

把我所有的物理学知识串联起来,也没有想通为什么接近机械谐振频率时阻抗会变大。求进一步解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把我所有的物理学知识串联起来,也没有想通为什么接近机械谐振频率时阻抗会变大。求进一步解释。 ...

机械振子包括:质量(惯性)、弹性、摩擦。其微分方程与电感、电容、电阻构成的回路方程完全相同。如果采用类比方式,可以将质量等效于电感,弹性等效于电容,摩擦等效于电阻。
一个并联谐振回路,我们知道在谐振频率上阻抗最大,而且是纯电阻。频率升高或者降低,并联谐振回路阻抗都会降低。
纸盆动圈式扬声器,纸盆、音圈等等具有质量,盆边、支架具有弹性,这也构成一个机械振子,会在某频率发生谐振,而且在谐振频率上只需要很小的电流(产生磁场力)就可以达到较大的振幅。“很小的电流”显然意味着阻抗大。

网友B:
“耳机阻抗是什么意思啊”百度知道采纳答案还不错,虽然与顶楼并不吻合

8楼说明就容易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