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51 驱动H桥的PWM 能实现吗?

楼主(2013-08-11):
各位关注的朋友好!
我刚学STM32,最近有一项目,想要用STM32F051的PWM来驱动H桥。可忙了一段时间,还是没能搞出来。想请教各位大神,STM32F051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A:
你这个是要做什么东西,

楼主:
驱动H桥,实现移相调功

网友B:
可以的,用定时器输出PWM完全可以实现,驱动全桥的话要注意死区的建立。不过建议不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桥,加个专用驱动芯片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用定时器输出PWM完全可以实现,驱动全桥的话要注意死区的建立。不过建议不用单片机直接驱动桥,加 ...

谢谢你的参与!驱动全桥自然是有专门的驱动芯片的。我只想用STM32来产生所需的移相PWM功能。不知您是怎么实现这一功能的。能详细讲讲吗?谢谢!

网友C:
Timer1可以实现3相带互补带死区外加刹车输入。你的2相应该也可以,不过功能实现只有看datasheet了,或者st及别人的电机驱动的例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参与!驱动全桥自然是有专门的驱动芯片的。我只想用STM32来产生所需的移相PWM功能。不知您是怎么 ...

利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根据你需要的相移和输出的频率,计算出相应的捕获值,即Capture寄存器的值,然后就可以输出你需要的PWM波了,具体可以去参照下官方的PWM输出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Timer1可以实现3相带互补带死区外加刹车输入。你的2相应该也可以,不过功能实现只有看datasheet了,或者st ...

谢谢关注!
TIMER1定时器仅有一个计数器TIM1_CNT,这个TIM1_CNT的值决定了PWM的周期。TIMER1同时有4个比较寄存器TIM1_CCR1~TIM1_CCR4。这个四比较寄存器的值决定四个通道的PWM脉宽。所以,TIMER1只能输出频率相同,最多四路脉宽不同的PWM。或3对带死区互补的PWM加一路普通的PWM。此时的PWM也都是频率相同的。
TIMER1定时器仅有一个计数器TIM1_CNT。TIM1_CNT的计数开始时间就决定了PWM的相位。而TIMER1的CCR寄存器是不能对相位产生影响的。所以,TIMER1就只能输出频率相同,脉宽不同的PWM.不能产生有相位差的PWM信号。
说错了请拍砖!欢迎讨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STM32可以驱动H桥, 但驱动电路要认真设计。 光耦、变压器。。。闭锁保护,过流保护。。。

资料 ...

版主好!
STM32F10xx的可以用TIM1+TIM8来实现这个功能,可我目前用的是STM32F05xx的。只有TIM1才具备带死区互补的PWM功能。从这几天的研究来看,要想用STM32F05xx来做这件事,应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原因在另一个贴子内回复了。由于我是初学,也许还有很多我没有理解到的地方。欢迎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定时器的输出比较功能,根据你需要的相移和输出的频率,计算出相应的捕获值,即Capture寄存器的值, ...

Capture寄存器的值只对PWM的脉宽有作用,对PWM的相位是没有影的。这是我这几天研究的“成果”。如果有可能,麻烦你给我一个链接。我去再研究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试一下,TIM_CH1 用 PWM1方式,TIM_CH2 用 PWM2 方式。可以得到你要的波形的。 ...

                /* Time 定时基础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_CounterMode_Up/TIM_CounterMode_Down/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1
                                                                                                    //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2/TIM_CounterMode_CenterAligned3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SystemCoreClock / Frequency ) - 2;//PWM頻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频道1,2的PWM 模式设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SystemCoreClock / Frequency ))/ 200 * Pulse;//PWM脉宽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计算器使能*/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主输出使能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按上面的设置还是不行。就算这样可行的话,那怎样设置两个通道的相位关系值?哪个参数决定相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 Time 定时基础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 ...

刚才的方法有点问题,需要软件干预。
你在试一下下面的方法,和上面的差不多,总体思想都是用相邻的两个周期来调整,单周期像你说的,是固定的,没法调相位。

在所有箭头处切换 PWM 方式 ,
图中 实心箭头 的是由 PWM2 切换成 PWM1 。沿的宽度等于 CNT 值,用 CCR1 和 CCR 2 来调整 相位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的方法有点问题,需要软件干预。
你在试一下下面的方法,和上面的差不多,总体思想都是用相邻的两个周 ...

你好!那张图片看了一下,应该是能达到我的要求的。只是我没找到你的这个文档,所以还是没搞出来。可以麻烦你告诉我那张图是那个文档上面的?我想去找来看看。或麻烦你上传到贴子里。先谢了!如果再也没有好的方法。下次我就结贴了。

网友E:
这个是我画的,方法已经告诉你啦,很容易。可以先用中断来处理看一下效果,
如果要PWM调整的话,在箭头处,同时修改相应的 CCR 即可实现。

网友F:
反相输出不就可以调相了?输出0控制相位时间,输出1 就开始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反相输出不就可以调相了?输出0控制相位时间,输出1 就开始驱动

你能详细讲讲吗?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我画的,方法已经告诉你啦,很容易。可以先用中断来处理看一下效果,
如果要PWM调整的话,在箭头处, ...

我基础太差,我再试试!谢谢!

网友G:
帮楼主顶一个   看看别人的意见吧   顶一个

网友H:
你试着修改PWM的产生参数,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试着修改PWM的产生参数,来测试

你好!
我最近都在研究这个TIM1。用PWM输出模式是不能输出那种波形的。要用比较翻转模式才能实现。不过,现在仍遇到了新问题:翻转电平不确定性!
我将TIM1_CH1的相位设为基准,改变TIM1_CH2的比较值来改变相位,却发现相位会乱翻转的现象!
比如:在第N次比较成功后,输出为高电平,在第N+1次比较成功后翻转为低电平,第N+2次比较成功能输出为高电平。。。。这样一直进行下去就没错了,
可是在改变相位时,就可能第N次为高电平,第N+1次仍为高电平,N+2次为低电平。。。
这种电平误翻转的现象是随机发生的。这当然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要怎样来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网友I(2013-11-15):
在电路上加延迟电阻和快释放回路,用电路的方式加死区,只要改变电阻值就可以调节死区时间了。

网友J(2015-07-21):
发个现成的,库函数直接调用,固定移相180,有需要的直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