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 blog能不能加个代码编辑器

楼主(2013-08-11):
能不能加个 代码编辑器,像下面一样的。不然blog里面的帖端代码一保存再打开发现都没有格式了。

网友A:
相关问题已经转交技术人员~ 感谢楼主建议!:loveliness: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好像提过,没反应。

网友A:
已经OK~  请大家核查!@flyriz

网友B:
:victory:效率高,赞一个

网友B:
期待这个功能继续完善。

网友C:
前几天还没有啊,没话可说,还是楼主有魅力啊

网友C:
如果是c语言的代码,可不可以高亮显示啊: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OK~  请大家核查!@flyriz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nsock2.h"

void main() {

    // Initialize Winsock.
    WSADATA wsaData;
    int iResult = WSAStartup( MAKEWORD(2,2), &wsaData );
    if ( iResult != NO_ERROR )
        printf("Error at WSAStartup()\n");

    // Create a socket.
    SOCKET m_socket;
    m_socket = socket( AF_INET, SOCK_STREAM, IPPROTO_TCP );

    if ( m_socket == INVALID_SOCKET ) {
        printf( "Error at socket(): %ld\n", WSAGetLastError() );
        WSACleanup();
        return;
    }

    // Connect to a server.
    sockaddr_in clientService;

    clientService.sin_family = AF_INET;
    clientService.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 "127.0.0.1" );
    clientService.sin_port = htons( 27015 );

    if ( connect( m_socket, (SOCKADDR*) &clientService, sizeof(clientService) ) == SOCKET_ERROR) {
        printf( "Failed to connect.\n" );
        WSACleanup();
        return;
    }

    // Send and receive data.
    int bytesSent;
    int bytesRecv = SOCKET_ERROR;
    char sendbuf[32] = "Client: Sending data.";
    char recvbuf[32] = "";

    bytesSent = send( m_socket, sendbuf, strlen(sendbuf), 0 );
    printf( "Bytes Sent: %ld\n", bytesSent );

    while( bytesRecv == SOCKET_ERROR ) {
        bytesRecv = recv( m_socket, recvbuf, 32, 0 );
        if ( bytesRecv == 0 || bytesRecv == WSAECONNRESET ) {
            printf( "Connection Closed.\n");
            break;
        }
        if (bytesRecv < 0)
            return;
        printf( "Bytes Recv: %ld\n", bytesRecv );
    }

    return;
}

以上代码经过测试,发现会有些小问题存在,第一行代码丢失词语。
第50行代码发现不能出现<小于号,只要出现会被自动转义。

楼主:
另外服务器带宽允许的话希望能够提供附件上传下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