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24的应用。。一起分析学习下吧(第二次求教了)

楼主(2013-08-11):
       大家帮我一起分析下这道题吧..主要是比较器那块..为什么比较器不能输出波形?当我把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正弦波的地和示波器的地以及电路板的地接到一起的时候,输出就会没有波形..当不连电路板的地时,会有波形,但波形不是想要的.跟失真了一样..

网友A:
“当我把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正弦波的地和示波器的地以及电路板的地接到一起的时候,输出就会没有波形”

你的电路板的“地”应该是Vcc/2那里。信号发生器的地接电路板的地,信号发生器又输出正弦波,即对电路板(不管上面是什么)施加有正有负的信号(无信号则相当于将电路板输入端短路到地),这是该电路不允许的。
解决也很容易,串联足够大的电容即可。或者在“题目实现-三角波发生器”图中下面那个1k电阻两端并联足够大的电容,同时将信号发生器的地接到Vcc/2点。

网友B:
Vcc/2对地交/直流阻抗都嫌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c/2对地交/直流阻抗都嫌太大了

可能是吧  我给换成5V供电了  还可以  只是后面的滤波输出波形又失真了..

网友B:
增大运放电路有关电阻;如2楼所言“下面那个1k电阻两端并联足够大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我把信号发生器出来的正弦波的地和示波器的地以及电路板的地接到一起的时候,输出就会没有波形”

你的 ...

先谢谢哈:)  我把Vcc/2那改了,直接给接了个5V的电源,可以了,加法器出来的波形也正常了,可是后一级又不行了。

这是后面滤波器的电路图,这里的Vcc/2接的也是5V,可是滤波效果很不好,频率要求能达到,但幅值要求峰峰9V我只能达到8V  而且波形有点失真  再次问问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哈  我把Vcc/2那改了,直接给接了个5V的电源,可以了,加法器出来的波形也正常了,可是后一级又 ...

滤波后波形大体正常。你的滤波器仅为二阶(我没有计算你的二阶滤波器转折频率),要想把四倍频率成份滤“干净”是不可能的。

网友A:
这不过是老师留的作业而已,而且是仿真。
实际工作中,没有拿正弦波叠加三角波再滤出正弦波来,然后还要拿滤出来的(有失真的)正弦波与原三角波比较的。直接比较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过是老师留的作业而已,而且是仿真。
实际工作中,没有拿正弦波叠加三角波再滤出正弦波来,然后还要拿 ...

是  那是仿真  我把板子也焊出来了  完全没有仿真效果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