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llaris LM4F120 IO口AHB模式配置进入死循环求解

楼主(2013-08-11):
我在使用LM4F120时由于用到外部高速AD,因此想将IO口配置为告诉模式,我的测试代码如下:

void main()
{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3|SYSCTL_XTAL_16MHZ|SYSCTL_USE_PLL|SYSCTL_OSC_MAIN);
  ROM_SysCtlGPIOAHB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A_AHB_BASE,GPIO_PIN_1);
  ROM_SysCtlGPIOAHB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AHB_BASE,GPIO_PIN_1);
  ROM_SysCtlGPIOAHB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C_AHB_BASE,GPIO_PIN_1);
  ROM_SysCtlGPIOAHBEnable(SYSCTL_PERIPH_GPIOD);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D_AHB_BASE,GPIO_PIN_1);
  ROM_SysCtlGPIOAHB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AHB_BASE,GPIO_PIN_1);
  ROM_SysCtlGPIOAHB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ROM_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AHB_BASE,GPIO_PIN_1);
  while(1);
}

但是程序每次仿真到ROM_SysCtlGPIOAHBEnable就卡住,跳入一个叫做 FaultISR的系统死循环,求指导,是配置出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我用AHB GPIO驱动TFT成功过,但总是出问题,也是进死循环

网友A:
可以查看寄存器以获取FaultISR真正原因,cortex-m3权威提到了相关处理方法,楼主可以去看看
估计这个M4的板子也类似;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看寄存器以获取FaultISR真正原因,cortex-m3权威提到了相关处理方法,楼主可以去看看
估计这个M4的板 ...

谢谢你了,终于有人回复了,我去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终于有人回复了,我去看看吧

想要别人多关注,发帖时记得多给分哦;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别人多关注,发帖时记得多给分哦

恩恩,知道了,下次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