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移植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8-11):
运行原子的UCOSII移植教程,在主函数中创建完任务后调用OSStart()来启动。
void  OSStart (void)
{
    if (OSRunning == OS_FALSE) {
        OS_SchedNew();                               /* Find highest priority's task priority numbe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OSTCBHighRdy  = OSTCBPrioTbl[OSPrioHighRdy]; /* Point to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OSStartHighRdy();                            /* Execute target specific code to start task     */
    }
}
该函数的最后一句是调用了一段汇编代码:

OSStartHighRdy
        LDR     R4, =NVIC_SYSPRI2      ; set the PendSV exception priority
        LDR     R5, =NVIC_PENDSV_PRI
        STR     R5, [R4]

        MOV     R4, #0                 ; set the PSP to 0 for initial context switch call
        MSR     PSP, R4

        LDR     R4, =OSRunning         ; OSRunning = TRUE
        MOV     R5, #1
        STRB    R5, [R4]

                                       ;切换到最高优先级的任务
        LDR     R4, =NVIC_INT_CTRL     ;rigger the PendSV exception (causes context switch)
        LDR     R5, =NVIC_PENDSVSET
        STR     R5, [R4]

        CPSIE   I                      ;enable interrupts at processor level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should never get here

单步调试时,总是停在

OSStartHang
        B       OSStartHang            ;should never get here
请问:如果停在这里了,哪些已经创建的任务怎么才能执行,代码就没有走到那些函数内?
当我看野火的教程时,这段汇编是没有最后这2句。这最后2句就是让程序停在这里的,为什么会有这两句了?
但是下载到板子上有没有问题。当我注释掉上面2句后,编译出现警告,
..\UCOSII\PORT\os_cpu_a.asm(204): warning: A1581W: Added 2 bytes of padding at address 0x8e
错误指向:
PendSV_Handler_Nosave
    PUSH    {R14}                                               ; Save LR exc_return value
    LDR     R0, =OSTaskSwHook                                   ; OSTaskSwHook(); 这里是调用该钩子函数
    BLX     R0
    POP     {R14}            ;恢复r14

    LDR     R0, =OSPrioCur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实际就是设置当前优先级位最高优先级就绪任务的优先级。
    LDR     R1, =OSPrioHighRdy
    LDRB    R2, [R1]
    STRB    R2, [R0]            ;这里把R2中的内容放到R0中

    LDR     R0, =OSTCBCur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设置当前任务控制块指针
    LDR     R1, =OSTCBHighRdy
    LDR     R2, [R1]
    STR     R2, [R0]

    LDR     R0, [R2]                                            ; R0 is new process SP;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为什么说R0为新的SP。
    LDM     R0, {R4-R11}                                        ; Restore r4-11 from new process stack
    ADDS    R0, R0, #0x20
    MSR     PSP, R0                                             ; Load PSP with new process SP;PSP为进程堆栈指针。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确保LR的第2位为1,
    CPSIE   I              ;开中断
    BX      LR                                                  ; Exception return will restore remaining context   返回

end
该段的最后。再进行单步调试,程序会在
__asm void WFI_SET(void)
{
WFI;
}
//关闭所有中断
__asm void INTX_DISABLE(void)
{
CPSID I;
}
//开启所有中断
__asm void INTX_ENABLE(void)
{
CPSIE I;
}
//设置栈顶地址
//addr:栈顶地址
__asm void MSR_MSP(u32 addr)
{
    MSR MSP, r0    //set Main Stack value
    BX r14
}
以上4个函数间来回走动。
请问这是为什么?谢谢

网友A:
简单就是有效,看你要解决的问题是不是非用操作系统不可。 用操作系统,稳定性不好,调试要困难许多,无法单步调试。。可以不用,楼可以不用,硬是用,炫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