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固定对应还是可以任意设置?

楼主(2013-08-11):
CY8C24894,它含有的Digital Block Array 是4个DBB00-DBB03,请教大家,PSoC的User Module和这些Block是固定对应还是可以任意设置?

网友A:
你觉得呢

楼主:
如果固定对应,是不是有些模块就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B:
楼上做电容式触摸屏吧,可以任意设置资源

网友C:
模块是你自己可以选择的

网友D:
CY8C24894?你需要用到USB吗?

网友E:
是啊,在配置模块时一般都自动化,但是你可以手动来选择。

楼主:
哦,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