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汇编程序

楼主(2013-08-11):
中颖8位单片机C语言中如何嵌入汇编程序??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和其他的51单片机一样

网友B:
百度搜到的介绍
http://bbs.**/BLOG_ARTICLE_1721.HTM
http://www.mcufan.com/article/c2asm2c.html

网友C:
还要看用什么编译器

楼主:
什么讲究

网友C:
如果是KEIL, 不推荐嵌入汇编

网友D:
嗯,往往因为干扰了编译器的优化而导致代码的整体效率反而会低

楼主:
嗯,我知道了